台达伺服

楼主(2018-01-25):
台达伺服上电,电机就转停不下来只能关掉电源上电又转咋回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参数复位后,再上电试试

网友B:
是不是速度模式,模拟量控制,在没有输入电压的时候,有偏执设置,然后就转了。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楼主:
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还是送电就转。改成位置模式,送电转一下然后报警AL009
是速度模式,plc不上电,只给伺服控制器上电也转。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网友C:
P2-08设置为10 然后重新上电 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D:
接线检查一下,估计它大脑短路了。

网友E: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F:
检查一下 U,V,W 接线顺序

网友G:
还会这样?第一次听说!台达的产品很是。。。

楼主:
相序没错,也恢复出厂设置,参数也重新设置了没用

网友H:
考虑换新的伺服驱动器吧!

网友F:
猜测是编码器相位抓错了,换个电机试试吧,
xghjiayou

网友I:
电机线接错了。

网友J:
台达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比其他国产品牌可以说是好多了,估计是你的刚性太小了,也会有慢慢的转动的情况。如果模式设置没有错,另外,检查一下是不是相邻的地方有其他信号干扰没有?

楼主:
相序没错,电机是空载,已经从机器上拆下来了,可以确认电机是好的编码器应该也是好的。在另一台驱动器上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K(2018-03-12):
请问台达伺服刚性要怎么调整,现在问题是低速时会抖动
引用 网友J:
台达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比其他国产品牌可以说是好多了,估计是你的刚性太小了,也会有慢慢的转动的情况。如果模式设置没有错,另外,检查一下是不是相邻的地方有其他信号干扰没有?

网友L:
买台新的试试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