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三菱PLC产生随机数的问题

楼主(2018-01-25):
有没有什么方法产生一个五位数或以下的随机数,之前试过RND指令,发现产生的随机数会有多次重复,有没有其他可靠一点的办法?

网友A:
多少次就重复了。要求500次不重复还是?要么换32位
五六次就重复了

网友B:
是3U吗,3U的随机数其实是根据某一个寄存器的值通过固定公式算出来的
是D8310和D8311,感谢感谢!
下载积分:+1(vir智能)

网友C:
没用过这指令,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可以用当前时间做随机数,自己随便编个复杂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