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m TPM1A 求助

楼主(2018-01-25):
各位大侠,TPM1A用cx 编程软件,CQM1-CIF02电缆,通过CIF13转USB也链接不上。请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淘宝网有专用编程电缆

楼主:
编程软件,编程电缆CQM1-CIF02在PLC CPM1A 正常操作。TPM1A 连接不上。

网友B:
不要用USB转换,直接用RS232链接试一下,有可能可以。

网友C:
检查一下PLC编程接口是否氧化

楼主:
直接用RS232链接试了。也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