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62-CM模块安装在CCIE从站,不计数

楼主(2018-01-25):
求助,LD62模块安装在CCIE从站,自动刷新部分的设置当前值为W100,主站为Q26cpu,在w100读取不到数据,模块准备好的条件已经具备,也开启了允许计数的开关,请问是否需要配置RWW RWR才能读到数据?

网友A:
没玩过L系列,知道Q系列的需要设置。
Q系列没设置rww rwr 呀,在基板上直接配置刷新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