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母线电压

楼主(2018-01-26):
变频器报警母线电压?输入电网电压正常,频率升高,高速运行就报?和负载有关系

楼主:
变频器报警母线欠压

网友A:
继电器没吸合?

网友B:
可能原因:
1,变频器缺相,运行起来再测量输入电压,或输入桥损坏缺相。
2,变频器直流总线电容衰减。
3,直流总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异常引起的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用电流表测量负载电流

网友E:
是不是变频器电容老化,带载测量直流电压是否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