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输入求助

楼主(2018-01-26):
用时钟比如就直观点、当时针在10点到2点位置,5点到8点位置的时候 X0有信号输入,当时针在11点到1点的时候,X1有信号输入。当时针在6点到7点的时候X2有信号输入,有正反转。正反转转换的时候允许有一次复位。要求能检测到X0 X1 X2,输入的信号是否按照要求的逻辑运行。不正常就输出Y0报警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不明白意思
但給思路
X0
--[> D0 K10]----[< D0 k14 ]-------||---------(Y10)
--[> D0 K5 ]----[< D0 K8 ]----
其他相仿

网友B:
不理解究竟要什么
11点到1点包含在10点到2点内,X0与X1同时有输入吗?

楼主:
终于摆平,71步搞好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