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分享下气缸报警PLC程序编程

楼主(2018-01-26):
气缸异常3秒后报警程序
下载积分:+1(xiaobaiyang)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谢业军)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A(2018-04-12):
思路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B:
你试试用FB功能块写,不用每个气缸写一次

网友C:
fb功能块,又听到一个新名词

网友D:
感觉M0 没用啊 当你的气缸在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需要将T串联不是并联吧。
光阴2021

网友E:
有用的,T0三种情况超过3秒就使M0触发,一般来说气缸运动肯定不会超过3秒。
无风不起浪

网友F:
出现报警了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气缸的哪个感应器报警了 触摸屏上面怎么具体的显示故障 操作人员怎么去排故

网友G:
程序编的可以啊,不知道你是想让我们知道什么?

网友H:
LZ写的挺好的,值得学习,这里的人都是大神?酸的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写的挺好的,值得学习,这里的人都是大神?酸的可以

同意+1,  分享应该要鼓励,Ladder写得很好的!

网友J:
这种类型好多

网友K:
你这样写,我只能知道气缸报警了,想要知道具体是上限报警还是下限报警或是上下限传感器都亮了,只能监控程序,,,,建议分出来,,气缸上限报警,气缸下限报警,气缸上下限两个传感器都感应到报警,,,这样一目了然,毕竟现场设备维护工程师不可能时时刻刻抱着电脑来维护设备。。。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用FB功能块写,不用每个气缸写一次

请教大神FB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M(2018-05-13):
如果气缸感应器有四个报警的话报警数量就有4个了。前delay error, 后delay error,同时亮error,同时灭error。当然报警分得细,对于处理报警时会快一些。

网友N(2022-03-03):
  这写的 好复杂。。。

网友O:
态度和精神上可以鼓励一下!

网友P:
写大型程序时把一批继电器送到D,用一个定时器定时,批量复位,每个报警和D比较,或者写成FB块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Q(2022-05-27):
不在自动位报警怎么做 ?就是暂停后启动程序检测气缸是否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R:
上限报警还是下限报警或是上下限传感器都亮了,只能监控程序,,,,建议分出来,,气缸上限报警,气缸下限报警,气缸上下限两个传感器都感应到报警,,,这样一目了然,大神们请写出FB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