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PLC的比较指令,和FX系列cmp效果相同的有吗!

楼主(2018-01-26):
在三菱FX系列PLC中输入CMP是可以写比较指令的,但是在Q系列中就没有单纯的CMP比较指令了!!!!
求助,Q系列中有没有跟FX中CMP效果一样的比较指令啊?
我需要的比较指令不是LD<>=!
我需要的比较指令不是LD<>=!
我需要的比较指令不是LD<>=!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需要的是和CMP效果一样,可以根据比较结果的不同来控制三个软元件输出的指令!!!!!

网友A:
[> d0 k2]----------(y0)
[>= d0 k2]----------(y0)
[<> d0 k2]----------(y0)
[< d0 k2]----------(y0)

楼主:
管理员大佬。。用LD来写三条的确可以实现。。。可是Q系列里就没有跟FX系列里一样的CMP指令吗?因为如果有CMP的话,用一条程序就可以控制三个不同的输出了,比如变频器的三段速~~~

网友A:
这个研究看看。
如果 还不行,就只能写三条> = < 了。

楼主:
尴尬~~这个我也试过,是块比较指令,也是比较两个值来控制一个线圈的输出,为啥Q系列PLC里就没有单纯的CMP指令呢!!!

网友A:
是啊。愁。要不多写几行。分别判断 。

楼主:
看来真的只能如此了!找了半天都没找到Q系列中对应的CMP指令!

网友B:
何必纠结是1条还是3条实现? 我自己觉得Q之所以取消CMP,就是因为它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完全可以用<>=来实现。步数应该也不会更多。
下载积分:+1(li88..)

楼主:
如果只有3条,那区别的确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有很多条那就有一定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