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如题,有一款设备卖到日本了,是220V/50HZ/1KVA的,现在客户需要一个变压器,把当地的100V/60HZ的电压升到220V使用。
在网上和TB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能升压的变压器,都是把220V变成110V/100V的,想把它反过来用在升压上,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上查了资料,有说能用的,有说不能用的,我个人理解,按照变压器的原理是可以用的,只要容量不超就大问题。
担心的就是频率,这里是50HZ的,日本是60HZ的,升压后电压不是问题,频率升高电机转速也会增加,会不会烧掉电机。

有没有哪位大神搞变压器的,告诉我可不可以,先谢过了。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用。220变110伏的变压器,设计的时候输出会稍微比110伏高点,带上负载了就会降到110伏,也就说说次级加了点电压。如果你反过来用就是通入110伏一般输出稍微低于220伏,现在电器对电压要求不是太严,所以来说可以用。当然功率要够。至于频率变高电机转速增加会不会烧电机问题,要看电机增加的转速负载增加了多少,这要具体实测。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网友B:
    反过来用可以,只要功率达的到就行
  • 下载积分:+1(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网友C:
    学习一下,都是高手

网友D:
    应该能用。

网友E:
    要有比较充足的余量

网友F:
    可以的,以前有个朋友在小区租了一个1楼房子,用来磨钨钢,他有两台磨床,两台都是380V的,因为小区里没有三相电,所以买了一个380/220的单相变压器反过来接就有380V电了,因为有变频器,接上去就可以了(小功率变频器不会检测缺相,大功率的变频器缺相就会报警)。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网友G:
    当然可以用啊,我都是这样做的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H:
    不建议降压变压器反过来用作升压变压器,因为变压器设计时的安匝数不一样。
  • 下载积分:+3(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网友I:
    可以倒过来用要考虑负荷大小

网友J:
    可以用啊

楼主:
为稳妥起见,还是在网上定做了升压变压器。
也查了那个电机的资料是50HZ/60HZ都可以的。
感谢楼上兄弟 的回复。

网友K:
用也行,严格来讲不能用,影响效率,必定是去日本,升压和降压就是绕制顺序是倒的

网友L:
只要电压满足要求,当然可以!

网友M:
日本三相就是220V,你是单相就取两根不就好了,要是电机改三角形接法。

网友N:
在功率范围内能用 。(220/100v 50Hz ,60Hz系统中反变电压就高了 ,可能250v还高 ,另外铁芯的发热应在范围内吧 。)

网友N:
在功率范围内能用 。(220/100v 50Hz ,在60Hz系统中反变电压就高了 ,可能250v还高 ,另外铁芯的发热应在范围内吧 。)

网友N:
在功率范围内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能用 ,电机不会烧。但转速会升高 ,会影响设备的整体输出参数 。(220/100v 50Hz ,在60Hz系统中反变电压就高了 ,可能250v还高 ,另外铁芯的发热应在范围内吧 。)

网友O:
完全可以,但會加大一級使用
例如 1KW 馬達,會採1.5KW變壓器。
若擔心頻率(轉速)問題,加變頻器。

网友P:
这个谁也不能保证就是了

网友Q:
可以用 我都是这样做的用了没有问题。用的是隔离变压器,自耦的变压器没有试过。
史焕龙

网友R:
没有问题只要输入电压对功率足够大,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