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志位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1-26):
三菱PLC的标志位,比如M8020是运算等于0会ON,如果程序中出现很多次加减乘除等运算,其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运算结果等于0,那么这个8020动作的话怎么判断哪里运算等于0呢?或者换这个8020到底怎么用有什么实用的价值呢?其它标志位也是同问,谢谢哪位帮忙解答

网友A:
在比较以后立即使用标志位,或者立即把标志位转存到M中间继电器,供后续语句使用。
师傅能说的详细点吗?基础差不是很理解

网友B:
标志位是表征当前运行的结果。

网友C:
每行运算后 要有个完成位 用这个完成位 AND 上 M8020 就能判断出是哪一个有问题了
师傅能给个样本程序看看吗

网友D:
欧姆龙手册这个讲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