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我是个纯新手加菜鸟,请教一个关于0-10V控制信号的问题:
PLC采集控制阀门上的信号反馈,是个0-10V的信号反馈,0为关闭,10V为最大开度,阀门接线说明上有一个1K的电位器,中间引脚就是给PLC反馈的,可是电位器的两边我应该接多少伏电源呢?12V吗?那样开度超过80%左右算出来肯定超过10V了的呀,请各位大神指点。

阀门接线图如下,1、2、3是控制阀门开关动作的,接入220V,4、5、6就是反馈信号的,5肯定是接到PLC模拟量采集端口的,4、6要接直流电源,问题是电压是多少?开关电源是24V的,也可以单独增加一个12V,问题是12V的电压也会超过10V的呀

网友A:
你看那个SHUT线接哪里?一般电源就是10V,表明电阻最小时输出10V。

网友B:
有个叫模拟量的模块 可以输出0~10V的电压

网友C:
AC-DC-DC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那个SHUT线接哪里?一般电源就是10V,表明电阻最小时输出10V。

万能的淘宝上没有找到10V开关电源,难道要自己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叫模拟量的模块 可以输出0~10V的电压

那个是输出模拟量,我现在是需要接受模拟量,而且是问的这个模拟量的电压接入到底多少V

网友D:
开关电源电压可以微调的,12V的估计能调到10V

网友E:
采用电阻分压得到10V,
上面采用可调电阻分压得到0-10V,
你也可以加个可调电阻,用12V或者24V分压得到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电阻分压得到10V,
上面采用可调电阻分压得到0-10V,
你也可以加个可调电阻,用12V或者24V分压得到0-10V

明白了,感谢

网友F:
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G:
买0-10V反馈电动执行器,

网友H:
1.正常來說以DA模組輸出 0~10V 電壓來控制。
由於開度是由你輸入的值控制,
所以根本不需要反饋,就知道值是多少。
2.如果只有12V DC電源,
那麼就 2K電組串連1K可變電組,就可以調出 0~10V電壓。
再以AD模組讀取電壓,反算出目前開度。
但既然要用AD模組讀取電壓,為何不採DA模組輸出 0~10V 電壓來控制就好?
3.圖中的重點在0~10V 可控制該閥0~100%開度。
在控制的精準與自動化方面,當然採用AD模組控制。
至於1K電位器,只是粗略的以手動方是控制罷了。

网友I:
12楼分析得很正确。楼主你要清楚AD和DA的作用。

网友J:
我觉得你该找说明书仔细看一下,你这个东西输出反馈信号到底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一般来说,输出0-10V模拟量的东西并不需要你外接1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