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8-01-27):
触摸屏附件 海泰客 型号 pws6500s-s, 我在读取原始触摸屏程序,出现 wait -command,谁知道怎么才能读取原来的触摸屏程序啊,急用!万分感谢!给红包

网友A:
找个编程软件,编程线,选好通讯口,点上载应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把7号拨码拨到上面、看看上下载端口是哪个口,更改以后, 在系统画面的时候就可以上载了 。至于上传密码,网上一大把。课时还要反编译密码的,不知道你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