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8):
各位老师,fx3u读取特殊模块

mov U1\G2 这个G2是读取模块中的段落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楼主xujiehao04于2018-01-28 09:53发表的 讨教 :
各位老师,fx3u读取特殊模块

mov U1\G2 这个G2是读取模块中的段落还是什么

BFM2

Good Luck~

网友B:
读取特殊模块中的缓冲区地址数值,至于各缓冲区的含义------详见相应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取特殊模块中的缓冲区地址数值,至于各缓冲区的含义------详见相应模块的说明书

楼上正解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D:
缓冲存储区号,又叫BFM编号,具体功能看下对应模块的手册吧

网友E:
PLC主单元FX3U系列可以接多个特殊功能模块,如:FX3U-4AD、FX3U-4DA、FX3U-2HC等。 用于模拟量的A/D、D/A转换,用于高速计数等。这些模块内部有很多的缓冲存储器,每个缓冲存储器有各自的功能,如:设定通道的模拟量类型,设置偏置值和增益等,读写模拟量数据。而操作这些缓冲存储器的指令,以前用FROM/TO。FX3U新增指令[MOV U#\G# D#]和[BMOV U#\G# D# Kn],指令格式比FROM/TO简单。U#表示对第#个模块操作,可用数字范围是0-7(从左到右的顺序,0表示第1个特殊模块),G#表示对该模块的第#个缓冲存储器操作。[MOV U1\G2 D100]这条指令表示,读取第2个模块的第2个缓冲存储器数据,存入主单元的D100中。[BMOV U1\G2 D100 k2]这条指令表示,读取第2个模块的第2-3共计2个缓冲存储器数据,存入主单元的D100-D101中,最后k2表示操作2个地址连续的缓冲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