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上电就慢慢转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8-01-28):
如题,Plc还没发脉冲就转,谢谢!

网友A:
伺服具体控制方式?接线,上图,才可以分析

网友B:
补偿或刚性调高了

网友C:
有可能是脉冲信号端,和其他地方短路了。 我试过,用手摸一下都会转。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昨天发完求助贴后,我看了下里面的的设置参数,其中Pr02设定的是1,我后面改为0位就解决了问题 。

网友D:
果然是参数问题。。。

网友E:
松下A4伺服默认参数是速度模式,所以上电就赚
谢谢!学习了!
QQ:569456723

网友F:
速度模式下上电就会慢慢的转,改为位置模式就可以了
以前都是用A5或者A6,A4还真没用过,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