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步科触摸屏无法连接fx1n

楼主(2018-01-28):
威纶通的屏连接fx1n的plc,一切正常。改成步科的屏后,调整了接线。按照fx1s连接(没有fx1n),能使用M。但是数据单元D就是无法连接。
它只有一个D_word 的单元,没有D单元。连接后设置成读写都是同一个单元,但还是无法读写 D500 单元(其它D单元都无法访问)。
问了客服,说就是使用这个单元。有经验的高手,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18-08-21):
你选择选择2n/3G那个试试,我用1n链接ET100的,选1s根本就连接不上,选2n那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