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的圆弧插补程序!万分感激!

楼主(2018-01-29):
没有定位模块,PLC就用FX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自写的算法插补速度很慢,还是买个国产品牌代替,价格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写的算法插补速度很慢,还是买个国产品牌代替,价格又便宜
PLC已经买了就用3U的了

网友B:
FX3U还可以插补?这么吊

网友C:
把圆的方程写进去就行了。细分点数。

网友D:
我干过,不稳定。

网友E:
3u的话,用20GM模块可以搞插补的,,

网友F:
这样计算速度慢得很,输出频率估计也就200HZ顶天了

网友G:
加扩展模块吧 不加就自己算算法

网友H:
论坛就有,叫什么FX系列逐点逼近四象限圆弧插补,反正我是看不懂,需要一大堆运算

网友I:
买模块吧,省事
工控人加油

网友J(2018-02-28):
我也觉得还是花点钱买模块吧,算法太复杂了
QQ:611369538

网友K:
可以用电子凸轮

网友L:
这个只能你自己写算法了,差不多就是把你要走的圆弧微分成很多段小的直线路径(不插补的那种),然
后再把路径一点一点连起来,分的段数越多路径越接近圆弧,当然这个运行速度是不会很快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2018-05-02):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电子凸轮
FX有电子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