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求大神帮忙看看,新买的plc和触摸屏,数据线什么的都是好的,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A:
改成485 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485 4W

还是不能成功,波特率已经从4800更改到38400了,没有效果
下图是PLC的设置,已经成功下载到PLC

网友A:
如果你是触摸屏和三菱的FX 圆形编程口通讯 选择485 4W 就没错,除非你驱动选择错误
1.这个是编程口是自适应 PLC不用设置
2.检查你的线 和触摸屏使用的COM口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触摸屏和三菱的FX 圆形编程口通讯 选择485 4W 就没错,除非你驱动选择错误
1.这个是编程口是自适应 PLC不用设置
2.检查你的线 和触摸屏使用的COM口编号

圆8针的,一直都是用FX3S,3G,3U设置触摸屏的,用了日本Fx2N也不行,com是选用2(RS485)也没错,就是看触摸屏怎么设置了

网友B:
看下屏的程序系统有没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屏的程序系统有没添加
[attachment=219295]

问题已解决
1,数据线问题
2,接口类型485-4W
3.波特改为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