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现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国产(仿****)的plc,可以直接定位步进控制的脉冲方向,请问是如何编程做到的?

楼主:
看图片就是

楼主:
有人知道吗?而且编程是中文的。

网友A:
这个是开发的专业轴类控制板卡   并非什么国产仿品PLC   别人是把底层代码写好了的   你只需使用人机界面输

入相关参数即可调试  也就是你所谓的中文编程

底层语言一般有VB或者C++     你可以搜索相关的运动控制卡或者运动控制器了解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再请问:那么能不能搞定到fx3u或5u的plc里面呢?

楼主:
再次提问:能不能把fx3u或5u设置成这种中文编程的。

网友B(2018-03-07):
这个是开发的专业轴类控制板卡   并非什么国产仿品PLC   别人是把底层代码写好了的   你只需使用人机界面输

入相关参数即可调试  也就是你所谓的中文编程

底层语言一般有VB或者C++     你可以搜索相关的运动控制卡或者运动控制器了解

楼主: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plc吧,使用很方便,但我们老板不认可,非要用进口plc,起码是三菱plc。买了fx5u-80mt。4轴伺服,编程可麻烦多了。

网友C:
啥都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plc吧,使用很方便,但我们老板不认可,非要用进口plc,起码是三菱plc。买了fx5u-80mt。4轴伺服,编程可麻烦多了。

5U做4轴哪里麻烦了,

这种国产控制板老实说可靠性太低了,什么标准测试都没有,谁知道里面PCB上的各个元件设计上抗压能力怎么样。有时进口的东西贵国产的东西便宜不一定是用料成本,技术或者品牌的差距,一些出名的大品牌进口产品的一整套安全体系下来也是花费很大成本的,而国产的很多都没有这样的测试验证。你说做个小设备撞到人都没事的倒可以,要是都是巨型设备,稍微一些事故就断手端脚的,你找谁去。

楼主:
是的。就怕出问题!当然希望国产控制板能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