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最近在弄FX5U通过内置以太网口与上位机软件SOCKET TOOL  通过SLMP 3E帧报文,读取PLC内部软元件信息,按照官网教程,可是socket tool 软件没有回传,,打电话给客服,客服一直说检查报文,无奈下,只能上论坛请教大神们,附上配置图。

网友A:
二进制
大神,请恕我愚钝,是自节点设置 通讯数据代码为二进制,还是报文为二进制?
  • 下载积分:+2(wucuicui2119)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要发送什么数据???
    读取M100 到m107的值

网友C:
    设置IP地址那,下面改成2进制。
    类似如图:
    大神,那发送的报文是不是也要是二进制的呢?16进制发的还是没回的。
  • 下载积分:+2(wucuicui2119)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500000FFFF0300 0C00 1000 0104 0000 640000 90 0100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读出来的好像是M100-M115的、自己再解析下。
    按照您的报文发了一遍,有回了,回的格式都对的,我再解析下,谢谢大神!
  • 下载积分:+2(wucuicui2119) 真诚感谢!

网友D:
    这里有一个源代码资源,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4540_1.shtml

网友E(2018-05-18):
    MARK ,  先测试下

网友E:
    测试有反应,可是M100 -M115 数据变化了,回传的DATA没有变化啊

网友E:
    测试过,M100-M107有变化,回传的DATA没有变化

网友F(2018-10-30):
         楼主  我也碰到你的问题了     设置的二进制     slmp端口4096     tcp工具发代码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