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事前申明是改别人的旧机台
  PLC是FX3U的。     PLC最左侧有一个485BD模块,最右侧有一个FX2AD 跟一个热电偶输入模块。
我打算用485BD模块与台达MS300变频器通讯。
我拷贝了论坛里面“zhong1946” 大神的《FX2N与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控制  》里面的程式写法。
           在实际过程中。是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与起停的,  但是当我把这段程式复制到旧的设备里面的时候  就不能使用了。(目测只有SD指示灯闪烁而RD却没有)
后来一步步查找程式,发现只要把原程式里面的读取模拟量与热电偶的程式屏蔽掉 ,就可以了。怀疑是变频器通道设置的问题。但是到这一步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看了很多资料 ,也有做过尝试,但就是不行,
特来请大神们指点,感激不尽。以下是模拟量与热电偶程式截图
附件: 11122333.rar (161 K) 下载次数:392

网友A:
基本上485BD模块、FX2AD 跟热电偶输入模块是獨立不相干。

发现只要把原程式里面的读取模拟量与热电偶的程式屏蔽掉 ,就可以了。
==>應該是D值被重複用到。

楼主:
谢谢您的恢复。我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就算是D值有重复用到,应该不会影响到通讯吧。通讯用的D只有D8120。是这个要改吗  。D我有检查过,没有重复的。

网友B:
换成rs2指令试试看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我试过 还是不可以 。 写法是  { RS2  D10 K17 D50 K15 K3}  还有我有把M8161断开   因为我查手册  RS2是16位的数据传送指令  要把M8161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