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能的时候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怎样的
盟主

楼主(2018-01-29):
一直没弄明白,当伺服使能的时候,驱动器输出什么样的波形才能使得电机停在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问题,网上也查过,就是既然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永磁同步电机,是不是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不要问为什么这样用,纯粹是从理论上分析,想搞明白其原理。

网友A:
伺服是个反馈控制系统

伺服使能的时候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怎样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