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压阀怎么会有四个线圈?

楼主(2018-01-29):
大家好,今看见配压机的送料机上一液压阀有四个线圈,为什么会有四个线圈?各线圈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这是液压叠加阀,有可能是两种不同速度送料

网友B:
是两个阀体的组合,一个阀体两个线圈,一共四个,不是一个阀体需要四个线圈。上边的阀是换向阀。下边的看不清楚。

网友C:
拿螺丝刀捅一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有个液压缸有两种速度前进后退

网友D:
这是阻尼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有个液压缸有两种速度前进后退
我猜也是前进后退两种速度控制的

网友E:
阀座上都有液压元件图,根据图上A、B口实际的连接,你把管路原理图画出来,再来分析!
靠猜,你猜我猜,就算猜对了也是瞎猫抓住死老鼠。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F:
速度阀,控制速度用的,上面是单向阀

网友G:
靠近电接点压力表这边有个调节阀的话,那就是控制前进和后退的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