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程序中有多块程序扫描方式,以及变址Z的值问题

楼主(2018-01-29):
如题,公司的程序很大,见图,左侧有很多块程序,这样的程序如何扫描,是上面的程序扫描完再往下扫描下面的,一排一排的,
还是所有程序一起从头往下扫描?扫描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吧??
另外就是一个变址Z的问题,我知道配合软元件的使用方法,但就是给Z赋值指令问题,一段程序中就可能数次赋值,而且是
SM400常通的继电器后面直接输出为inc z0,然后下面过很多排还有SM400做输入,直接输出rst z0,z0很是搞不懂,而且像图上
别的块的程序中也分别给z0赋值,也有好几处指令赋值和复位。这样很多地方都给Z0赋值,到底哪一个有效呢??还是每一块的只在
那一块程序中起作用,按我的理解应该也不是,因为M、x、y等指令所有块的程序中都会自己变化,但没有这样的赋值及复位条件,
实在想不通这个变址赋值问题啊?

网友A:
每一個設計師都有自己的風格。
但PLC 基本運行及規則不會改變。
1.程序如何扫描---->上面的程序扫描完再往下扫描下面的,一排一排的。
2.Z赋值指令问题--->因為Z的數量是有限制的,所以在節約使用。
推測:在這程式一段使用完後,將所需的取走;
下一段程式歸零後再使用。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每个工程师的编程方法不一样,但是你要多深度研究定会发现一些奥妙出来的

网友C:
从上到下,用完归零互不影响

楼主:
关键左边看有很多块的程序,有的每一块程序都有复位和赋值指令,就专用这一个Z0,程序开头先复位,后面过一段为sm400输出inc z0,然后下面过几一些程序又是sm400,输出rst z0,再过一阵又是sm400 inc z0,关键是z0用了很多次,每块程序都用很多次。不说z1,z2等等了。

网友D:
每段程序你可以看一下引用Z0时,应该都是先把Z0的值MOV到一个临时寄存器中,比如MOV Z0 D0,之后再把Z0清零或者赋一个初始值,等到这段程序或者这段功能完成后,马上又把Z0之前的值赋值回去,如MOV D0 Z0。其实就是酱油瓶原理,A瓶有酱油,B瓶有醋,怎么把酱油放到B瓶,把醋放到A瓶;那就再拿多一个空瓶,先把酱油倒入空瓶,再把醋倒入A瓶,最后把把酱油倒入B瓶。最后的结果空瓶还是空瓶,但是A瓶和B瓶已经交换了材料。仔细想想这个原理是不是和Z0多次赋值使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