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0):
三菱Q系列的MC协议与上位机通讯,这个MC协议必须依赖MX软件吗?我在资料上看到说要安装程序,
《MC 协议是指,用于外部设备经由 C24 或 E71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数据、
程序进行读取/写入等的 Q/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的通信方式的名称。
只要是可安装应用程序且可通过 MC 协议的控制步骤进行数据发送接收的设备,便
可通过 MC 协议进行通信》

网友A:
可以不用MX、自己解析

楼主:
你有相关资料介绍的吗?或者例子

网友A:
百度  Q系列MELSEC通讯协议参考手册、这里面就是MC协议

网友B:
有現成的mx元件,幹麻不用?搞不懂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MC 协议进行通信不需要安装,只需要遵守说明书那个协议格式自己写

网友D:
MX方便,配合VB确实方便,不想用也可以用C++写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現成的mx元件,幹麻不用?搞不懂

版权意识,MX不是免费的。

网友F(2018-10-21):
MX是什么?

网友G:
提供一点相关的通讯资料: 可编程控制器PC通讯组件使用说明V25.pdf (262 K) 下载次数:491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版权意识,MX不是免费的。

MX當然是版權軟體。可以直接接洽當地的軟體代理商。
就像上海三菱官網的PLC編輯軟體,它也是版權軟體,但有開放給人申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