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0):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新出的一台设备 需要与其他公司的设备做连线生产, 需要下游设备 给我一个需求信号。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他们给我们的信号,我用万用表量测电压是24v(信号线+24v电源)。我们这边把他的线接到继电器上面(继电器是普通的线圈吸合衔铁那种),继电器就是不工作。 我再去量测电压时  只有10V了(线已经接到继电器的电源端了)。请问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固态继电器或那种小的黑色的信号继电器。
                  但是这种继电器的额定电压也是24V的,这样我即使换了,会不会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A:
最好方式是无源信号。要不然就得用同组电源供电。
因为涉及到不同的设备厂商,不是很好沟通的  谢谢你

网友B:
用的是他的电源和信号线,如果测量有24V电,而接了你的继电器就不吸合,那就是电流不够,换个功率小点的继电器试一下。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光耦类低功耗或者其他晶体管类开关中转一下?
太麻烦了  ,准备用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B:
需要取相关连设备信号时,一般都需要进行隔离。

你好,你的意思是需要加一个隔离器吗

网友D:
先了解下游设备信号是怎么来的,是否串了电阻之类的?
下游的设备供应商很叼 ,都不理我的,他们不是用PLC的,用的是一些IO模块。沟通不来

网友E: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继电器电压只要DC5V---30V都可以,电流几豪安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感谢楼上的家人 热心回答。 我准备用固态继电器试一下了,就是欧姆龙的那种黑色的小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G:
其实这个原因多种多样,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是电源那边的驱动电流不够,带不动负载,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的。首先,需要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输出形式。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对方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默认输出是24V,但这个时候,你用这个24V去驱动继电器啥的根本不好使,接上之后电压会降很多,我这边量大概为1.几V。正确的驱动形式应该为我这边的继电器另一端接24V,等他那边集电极开的晶体管导通给出0V,才能够驱动负载。
你好 ,  你的意思是继电器+段接我这边的24V,—段接他给的0V信号 ,是这样吗。我之前有试过讲两台机的0V接到一起,然后把他的信号线直接接到我的PLC上面,这样子 我也可以收到他的信号。

网友G:
另外就是如果和非己方设备连接,如楼上所说,应该加隔离!

网友H: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它驱动一个光耦。你再自己转换一下,
好的, 我查查 ,我还不是很明白光耦是什么。以前都是很自己的设备连线,这些问题都没有碰到。我查 下   是要加一个光耦继电器吗

网友I:
最好采用无源,干接点信号安全

网友J:
一般联机互相给开关量信号是最直接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