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读取

楼主(2018-01-30):
三菱Q系列PLC怎么只能读取源代码信息和参数,PLC数据程序怎么读取不了(打钩的小方块是灰色的),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估计你新建空白程序时没选对所读取的PLC的型号

楼主:
刚接触PLC,我连的是别人写的程序想读取出来保存的,是不是人家加密了不让读出呀?

网友A:
加密的话,会提示你输入口令密码的,
如果没有提示
那就是没选对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