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0):
因弟對三菱較不熟悉
所以請教各位前輩
目前工程內有3個設備
弟想用CC-LINK連結以達到互通有無之目的

目前設定
主站:  X1000 Y1100

若兩個智能設備站分別占用4站
那麼為了方便
1號本地站設置: X1000 Y1100
2號本地站???
(弟有先看書~但不是很理解~有試過2站連結沒問題~但3站總覺得不知如何設置)
還是有前輩可以提供設置的小訣竅供弟參考

以上~先說聲感恩

-----------------------------------------------------------------
弟想了一下,這樣設置是否正確,煩請前輩指點
主站:         X1040 Y1000
本地站(1): X1000 Y1040
本地站(2): X1000 Y1080
這樣是否正確?

网友A:
上面是笔误还是现在设置情况?   各站cclink的起始分配不能相同 上面本地站1本地站2的起始X1000就冲突了

网友B:
应该设置成一样的

楼主:
d大 : 弟就是因為不熟悉才詢問~主站以及本地站(1) X1000 Y1100設置一樣~收發都沒問題~

Z大 : 若設置成一樣的~本地站(2)的Y1100 ON~那麼主站以及本地站(1)會是X多少ON? 弟就是搞花了@@

网友C:
主站与本地站设置都很随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应该设置成一样的,比如是x1000,y1000,那么主站的y1000开始,就会被刷到从站的x1000开始,具体看你的点数,从站的y1000开始,会刷到主站的x1000开始同理。对应的从站只能改自己对应的地址段,其他从站的地址段也会刷到自己对应的地址段。。。感觉说得好乱,手册上的图的很清楚

网友D:
淘宝上有学习资料....整个学习就够了,免的自己伤神

三菱Q系列PLC和FX系列PLC CC-LINK通讯控制

..
附带个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21e05406Dk02r9&id=545502865523&ns=1&abbucket=2#detail

楼主:
感覺有點頭緒了
等假日工場休息再來試看看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网友E:
CC-LINK 有扩展循环倍数 和 占用站数,假设扩展循环倍数为1,占用站数为4,三个设备,一个主站,两个从站,也就是1号本地站为1号站,2号本地站为5号站。两个从站各占点数为128,也就是RX与RY分别占用128点,比如主站CCLINK设置为X1000 Y1000,那么,
主站的X1000-X107F的数据点为1号站上的RY对应配置的起始点刷过来的数据(主站读);主站的X1080-X10FF的数据点为5号站上的RY对应配置的起始+80偏移刷过来的数据(主站读)。
主站的Y1000-Y107F的数据点刷进1号站上的RX对应配置的起始点(主站写);主站的Y1080-Y10FF的数据点刷进5号站上的RX对应配置的起始+80偏移(主站写)

网友E:
同理,对于从站,比如1号站CCLINK设置为X2000 Y2000(此处设置2000是为了好理解,) 那么
1号站可以对该站的Y2000-Y207F数据点进行写入,如果主站的CCLINK设置按X1000, Y1000进行,那么主站的X1000-X107F的数据就是
1号站Y2000-Y207F数据刷入的。

网友E:
同理,比如5号站CCLINK设置为X3000 Y3000(此处设置3000是为了好理解,) 那么
5号站可以对该站的Y3080-Y30FF数据点进行写入,如果主站的CCLINK设置按X1000, Y1000进行,那么主站的X1080-X10FF的数据就是5号站Y3080-Y30FF数据刷入的。

楼主:
謝謝楓落大寫得那麼清楚
的確如幾位前輩所言
全部設一樣就可以了
只要各工程讀取/寫入的位置把握好
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