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各位,目前要做一台工装配合恩格尔立式注塑机(双模左右旋转)上下料,但对恩格尔的欧规信号不是很清楚,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指点一下都需要那些信号进行处理?嫩提供IO表,例程最好。

网友A:
看看注塑机接头用的是欧规12还是欧规67,对照信号图接线即可
真诚感谢!真诚感谢!我之前做过国内百塑立式注塑机的连接,他提供左模到位和右模到位信号,左右模到位后,还有一个定位的动作,定位后的位置和转盘刚转到位的位置差异很大,所以我取信号时,取的是左右模到位后等待定位到位,才去取料和放料,但是欧规里面并没有提供这个。而且左右模有时候根据生产需要,会只使用一个模具,另外一个信号会屏蔽掉,不知道这样怎么处理?
附件: 机器人注塑机信号.rar (1573 K) 下载次数:127

网友B:
欧规67,网上就有。
真诚感谢!真诚感谢!我之前做过国内百塑立式注塑机的连接,他提供左模到位和右模到位信号,左右模到位后,还有一个定位的动作,定位后的位置和转盘刚转到位的位置差异很大,所以我取信号时,取的是左右模到位后等待定位到位,才去取料和放料,但是欧规里面并没有提供这个。而且左右模有时候根据生产需要,会只使用一个模具,另外一个信号会屏蔽掉,不知道这样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