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们

楼主(2018-01-31):
小弟在写一个裁断机的程序,带伺服送料的,客户的材料是片料,要求刀模每次切 片料要在刀模的中间 所以我在机器上加了一个感应器 用来感应材料的,感应到材料后 走一个送料长度 ,送到刀模底下,因为材料宽度较小,所以第一片送过去切,第二片材料也感应器也感应到了,我想请教 第二次 往后的循环程序该如何写 ,送料长度该怎么计算,小弟用的是FX3GA 求师傅们帮助,感激不尽
安心学习

网友A:
产品和刀模有图片吗?有没有现场的图片?有的话好理解一些。

网友B:
送料端加一个旋转编码器 实时监控送料的长度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产品和刀模有图片吗?有没有现场的图片?有的话好理解一些。
libin520<<<< 找他就對了<<一定要愛他
加裝滾輪~~~同步讓encoder走數位也一併校驗走的長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中断,当前切的第N片,走定长的过程中必须检测到第N+1片,记录下中断时刻D8340里的位置,切第N+1片时走定长第N片的D8340的值

楼主:
我在机器上加了一个检测材料的开关 ,检测到材料后 ,材料就走一个到刀模中间的长度 ,由于开关距离刀模有点距离(因为机器设计时并没考虑这个 前面没法再装了)所以检测时 检测到第一片时 在走送料长度时,必定检测到第二片材料,因为材料有间隔 ,开关会有一小段检测不到材料 ,当开关再次检测到材料时 数据开始记录到D8340里 ,当前面开始裁切时 ,D8340里的数据不是就是第2片已走的长度了吗,再用我要走的总脉冲减去这个D8340里的值,是不是就等于剩下要走的呢,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安心学习

网友E:
用信号来确定距离总会有偏差,特别是速度快的时候,要是有几种确定的型号距离,用位置模式走定点,可以设置配方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