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关于Q系列无线通信

楼主(2018-01-31):
各位大神:客户现场有1个主电柜,1个移动小车,小车上有个副电柜,里面有2个变频器,限位开关等元件,现的在问题是:主电柜与副电柜没有控制电缆,听现场人员说是用光通信的,大神们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给些提示,谢谢

网友A:
我问一下变频器的电源是怎么接上去的

网友B:
不会是用WIFI控制吧?

网友C:
小车有三相电啊,通信连接倒是可以网口用WIFI连起来

楼主:
小车电源用滑触线,类似于行车

网友D:
光通讯?三菱有一款CCLINK 配件可以光通讯,型号忘记了 我见过一个最远可以达到160米的通讯距离

网友E:
行车应用上有专用的无线控制装置,点数不多。

网友F:
小孩子玩的遥控车之类都可以非线控的。

网友G:
用过三菱Q系列用以太网走WIFI的无线通讯,移动单元是用行车的滑触线电轨。无线路由用的OMRON的工业用无线路由,但是环境恶劣,偶尔会有断线发生,所以通讯中断的保护程序必须写好。这种远距离会断线的工况也就只适合偶尔断线无关紧要的地方,产线不紧,不怕耽误这一两分钟。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客户现场需要改造一条物流输送线,有轨道小车,小车用红外线通信,QPLC走CC-LINK通信,但是客户没有资料提供,去现场很麻烦,不允许带电脑,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