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拖动10个步进电机,哪种方式最经济?求助高手们

楼主(2018-01-31):
三菱PLC拖动10个步进电机,哪种方式最经济?求助高手们

楼主:
求助高手出来快来指点下

楼主:
我感觉走总线可能便宜点,有两个PLC又不够,加定位模块,这定位模块都好贵一个。求助高手详细指点下

网友A:
支持总线的步进目前还很少啊

网友B:
听说信捷有一款可以驱动10个轴的PLC。。。

网友C:
10个步进电机怎麼用?
1.功率多大?
2.1、2種或是N種運轉方式?(隨時改變速度與距離?)

网友D:
5楼说的及是,也不是最经济的。最经济的需要看你的动作要求,及精度。见过1路脉冲输出带多个步进电机的,其中有并联使用,交替使用等。

网友E:
如果有兩個軸是百分之百一定同步的話甚至可以一組脈衝控制兩軸電機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F:
我们最经济的方式是用三菱工控板,有四路高速脉冲可以控四个步进电机,10个步进电机需要用3块控制板,每块控制板约400元左右,有意可以联系:13925711989 相互学习

网友G:
多用几个PLC 做成通讯方式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H:
信捷XDM运动PLC,10轴控制。我用过。我目前感觉比较经济。什么一路控制多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走弯路,最后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信捷XDM运动PLC,10轴控制。我用过。我目前感觉比较经济。什么一路控制多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走弯路,最后容易出问题!

我就這樣用過也沒出問題 , 所以才會提出這個意見提供參考

重點在於你的電機動作需求是如何 , 還有你選擇的PLC品質是不是穩定 , 一些沒聽過的小廠牌風險會略高

當然接地 , 雜訊濾波這些也要做好

有時為了省成本還是會有一些變通的方法 , 當然前提是要安全穩定

网友I:
坐等答案,学习中。。。。

网友J:
一个Q系列定位模块QD74P8,可以带8个轴。或者用二个FX3GA再加个FX3U加1PG。还是建议用Q系列,之前我就做过用2+1+1的方式做的十轴设备。做的是哪个蛋痛。IO口之间互相接线,最后IO不够通过触摸屏转接软元件。或许用三个3UPLC加1个2N-1PG再用三个FX3U-485BD做个N:N网络用来给PLC之间通信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K:
1机过才是好的,之前做8轴用过两PLC,老是IO传状态就编得很不爽快。除非动作很简单,并列的动作也少,否则多机是会很麻烦

网友L(2018-03-05):
直接用多个PLC最经济,各种功能都可以实现

网友M:
新同学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