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

楼主(2018-01-31):
380V三相对称负载,上图功率计算正确吗?

网友A:
楼主好像不是你这样理解的?怎么计算网搜吧我也不是记得很详细。
功率=1.732*额定电压*电流是三相电路中星型接法的纯阻性负载功率计算公式功率=额定电压*电流是单相电路中纯阻性负载功率计算公式P=1.732×(380×I×CO...

网友B:
这样算没问题

网友C:
对的,没有错。
三相平衡阻性负载,等于单相负载的3倍,即三个单相负载的总和。

网友D:
P=√3 V*I*cosθ
=1.732 * 380 * 380/2 * 1
=125050w
~125kw

网友E:
如果是电热丝,纯电阻是可以这样计算的,但如果不是,如电动机绕组,不能这么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3 V*I*cosθ
=1.732 * 380 * 380/2 * 1
=125050w
~125kw
你这算法不对,I=220/1,
1.732*380*220=144795.2W

网友G:
最简单计算法,三相异步电机按每千瓦2A算

网友H:
恭喜完全正确

网友I:
楼主的算法是对的,结果也可通过实践检验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