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题】顺序启动,逆序停止

楼主(2018-01-31):
(无正文)

楼主:
最后两张图是我在软件上面按照书上的程序写入软件里,并且模拟X0关和开的两种运行情况。
incp指令一个都没有触发到。

楼主:
程序要怎么修改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把M1常闭改成常开

网友A: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两行就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2(sweeliya)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