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引用第7楼zhouyingcoli于2018-02-01 11:24发表的 :MC(X000,0,M100); Y000:= X001; Y001:= X002;MCR(TRUE,0);这样不需要rst

楼主:
引用引用第9楼zhouyingcoli于2018-02-01 11:58发表的 :if 相当于自锁if else 相当于点动这和梯形图有所不同

网友A(2018-02-01):
又遇到問題了...
D8340 與 -100000 比較時出現編譯錯誤 , 與-10000 比較時可編譯成功
因此看起來應該是要用DWord來比較的問題
可是手冊找遍了都沒看到相關的說明 , 只好又上來求救了...

网友B:
16位和32位问题,要用数据类型转换函数转换
int_to_dint(d834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位和32位问题,要用数据类型转换函数转换
int_to_dint(d8340);
請問這樣的寫法是否和用DMOV是一樣的意思 ?
我後來是直接用DMOV到自定義的暫存器去處理
**剛剛測試了發現POS和D500執行的還是16位元的資料 , 何解 ?
D100和POS應該值要相同不是嗎 ?
***找到了手冊的說明 , 看起來似乎只是把16位元的值放到32位元的暫存器 , 所以依然是只有16位元的值 ?

网友C(2018-03-05):
st(ldf(TRUE,X0),TN0);
IF X0 THEN
out_t(NOT TS1, TC0 ,50);
out(TS0,Y0);
out_t(Y0,TC1,50);
else
y0:=false;
END_IF;

网友C:
rst(ldf(TRUE,X0),TN0);
IF X0 THEN
out_t(NOT TS1, TC0 ,50);
out(TS0,Y0);
out_t(Y0,TC1,50);
else
y0:=false;
END_IF;

网友C:
f语句一般转换为梯形图是跳转指令,所以有TC0会保持之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