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18-01-31):
各位大神,机器是收复卷设备,由2个伺服电机控制,一个收卷,一个放卷,怎样控制来保证两个伺服的速度匹配和张力平衡?

网友A:
收放卷是恒张力控制,要检测收放卷之间的张力,关键是张力检测,不同的物料张力检测方式不同。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关键是那套张力系统检测如何决定的

网友C:
一般张力控制用张力控制器,张力检测器,磁粉制动器和离合器,张力控制器既可控制磁粉离合器,也可通过输出的模拟量来控制伺服电机转矩

网友D:
用三菱和OMRON的张力控制系统都能达到这种效果。不过得花银子。

网友E:
我记的有个变频器,好象是艾默生TD3300有开环张力控制

网友A:
关键是张力控制,不仅如此,物料的直径还影响卷径计算呢。欧陆的ssd590变频器还带有卷径计算模块,更高级。

网友F:
中间没有牵引轴吗?收卷卷径大基本都有锥度张力。放卷 一般用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收卷用伺服或者变频器+张力反馈,我一般用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