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我这里是一个纠偏系统,电机加丝杠,推动2.5吨的负载,算出电机需要的工作转矩23N.M。我以前也没做过这种工作,网上的伺服电机我看了松下,力士乐的,额定转矩都完全能满足要求,但是我看别的纠偏电机驱动系统都加了减速,这里需要加减速吗?

网友A:
看需求。
在適合的轉速下挑選適當的減速機可節省成本。

例:电机需要的工作转矩23N.M,最大轉速100rpm。(正常3000rpm)
       轉速減小30倍==>轉矩增大30倍==>电机需要的工作转矩1N.M 即可。

也就是说主要考虑成本,我这里速度很慢,60r/min足够,根据p=Tw,算出的功率只有70w,显然不符合要求。我记得本科课程设计选电机就是用功率来选的,这里选伺服电机是不是首要考虑转矩,根据转矩选呢?松下A5MGME型电机满足转矩23nm的要求,输出功率有3.0kW,这种电机价格很贵吗?

网友B:
正如一樓所說要確認扭力與轉速的需求

另外則是要看電機的安裝空間大小

安裝空間太小會不得不選用較小的電機然後加裝減速機來使用

网友C:
看具体情况,一般需要扭矩大时都要加减速,因为一般电机在你速度加快的同时,对应的扭矩是减小的

网友A:
也就是说主要考虑成本,我这里速度很慢,60r/min足够,根据p=Tw,算出的功率只有70w,显然不符合要求。我记得本科课程设计选电机就是用功率来选的,这里选伺服电机是不是首要考虑转矩,根据转矩选呢?松下A5MGME型电机满足转矩23nm的要求,输出功率有3.0kW,这种电机价格很贵吗?

基本上輸出功率越大==>價格越高。
當然输出功率3.0kW如果覺得OK,自然不需減速機也可。

网友D:
也不止考虑成本吧,正如楼上各位所说,扭力与速度配合好,也要考虑安装空间、使用率(买个大炮打蚊子,完全没必要的事嘛)等等

网友E:
还要考虑惯量

网友F: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下是恒转距的,加减速可以放大扭力

网友F: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下是恒转距的,电机扭力小于设备需要扭力时加减速器 来放大扭力

网友G(2018-03-06):
依据你的设计速度,匹配你所需的最大扭力;一般扭力的大小决定电机体积大小和成本的高低,因地选材。

网友C:
加不加减速机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成本、安装空间、扭矩、惯量、负载、速度、加减速切换时的曲线波动,等等
一般情况下,负载很大或者需要扭矩很大时加减速机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H:
3KW的伺服马达加上驱动器少说也要万把了,如果用减速机输出的话至少可以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