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姆龙 CP1H 高速计数器 比较中断指令不执行问题

楼主(2018-01-31):
初始化+高速计数器复位信号驱动→CTBL指令,两个数比较,过程中偶尔出现第二个中断未执行的情况,各位大侠,能给参考下不?

网友A(2018-11-12):
目标值比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改为区域比较就不会了

网友B:
你好,能否把你的这个比较表指令的这个程序发过来让我学习一下!我弄了好久也没搞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