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1):
各位大神,目前我准备用松下伺服搞一个电机左右摇摆的这个动作,零位停在90°位置,一按启动,先向左摇90°,然后再向右摇180°,再向左摇180°,就这样来回180°摇摆,按停止时回到90°零位上,请问大神这个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使用什么PLC?三菱PLC程序不超过20行,首先回原点,到达90度位置。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回到0度位置后停下,再转到180度位置,如此反复运行。按下停止,再运行到90度位置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PLC?三菱PLC程序不超过20行,首先回原点,到达90度位置。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回到0度位置后停下,再转到180度位置,如此反复运行。按下停止,再运行到90度位置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你好,我用的是三菱FX3U-48MT的PLC,可以不用挂定位模块直接驱动吗,或者你可以再具体的讲一下吗,我新手,谢谢!

网友B:
先確認要使用相對位置控制或是絕對位置控制

一般來說絕對位置控制會比較單純

楼主:
绝对位置控制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要使用相對位置控制或是絕對位置控制

一般來說絕對位置控制會比較單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位置控制

FX3U CPU內建可控三軸不需要外掛定位模塊

絕對位置控制則用DDRVA指令

楼主:
好好,谢谢指教,我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B:

FX3U CPU內建可控三軸不需要外掛定位模塊

网友C:
如果只是簡單的定位,
建議採東方 CRK系列 (內含脈波)
利用東方附設定軟體(MEXE.02),只需 I/O接點,即可實現。

网友D:
按停止时立刻回90°位置还是当前的往复循环走完再回到90°位置?

网友E:
如果当时在运动,没特殊要求的,按停止前,可以先让它走完这个动作,然后再返回90度位置。这种是编来玩的题还是要用到实际当中。

楼主:
写着玩的,学习一下
引用 网友E:
如果当时在运动,没特殊要求的,按停止前,可以先让它走完这个动作,然后再返回90度位置。这种是编来玩的题还是要用到实际当中。

楼主:
立即回到90°位置
引用 网友D:
按停止时立刻回90°位置还是当前的往复循环走完再回到90°位置?

网友F:
位置模式用的PLC是那款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