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最近接了一个别墅装修工程,里面的水系统较复杂(泳池,按摩池,太阳能,空气能。。。),开始设计使用7个模拟量口控制不同的温度及水位高度,并进行全自动化控制相关阀门及电机。PLC采用顾美的CX2N系列的带8个模拟口PLC+触摸屏。箱体和设备采购及安装好后甲方忽然又增加1个池子及别的设备,最后增加了2个温度及2个水位的模拟量,原PLC的模拟量口不够用,再添加一个PLC,机箱没安装位置,数据交换也很麻烦,加上本人对PLC属于野路子没进行过正规培训,当然甲方更是一窍不通,只需要达到使用要求即可,被逼无奈下本人发挥自己经常靠野路子解决问题的性格,设计了如下的应急办法,请各位朋友给看看最后有无风险(主要是继电器)。
因为增加后一共有11个模拟量口,其中水位5个,温度6个。因为按摩池体积较小,水位变化较敏感,特别是水位牵扯到检测不及时会出现溢水,因此5个水位计直接接入模拟口,剩余6个温度和3个模拟口。恰好开关量输出口有几个剩余,最后决定利用其中1-3个作为交替测温开关。
分析:要做到交替测温,就要考虑一个模拟量口上连接的两个温度探头在其中一个断开时是否会出现突发性温度变化造成不可控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测算出尽可能低的转换频次以保证继电器寿命。最后决定其中两个小池子+太阳能出水口3个点因对温度变化要求较高(使用时经常出现几秒变化约0.1度),而另3个5-10分钟变化率在0.1度左右。温度变化可控范围在1度左右就达到要求。继电器采用优质继电器,因实际模拟量电流很小,按100万次寿命。要求设备5年以上使用寿命,算出每小时22次左右。即3分钟一次的频次。可以达到要求。
重新设计后用一个开关量控制3个继电器,每个继电器公共端接公共地,然后常开常闭端分别接两个同组温度探头的一端,探头另一端同时接入模拟口上,提供4-20的模拟量。程序上180秒为一个通断时序,通2秒断178秒,178秒测量需要频次较高的探头给PLC即时温度信息,通2秒期间测量温度变化缓慢的探头,为保证测量温度准确,采用取平均值方式。
现在设备已经使用超过1个月,一切正常。
引申考虑:假设某些模拟量不需要即时测量,且采用的PLC模拟口较少但剩余或备用开关口较多,是否可以用开关口作为地址用继电器方式或者其他电子开关方式(这样频次可以做的较高)分别读取?甚至可以做到一口拖4口、八口。。。。当然因为本人没经过专业培训,或许这也是很正常的使用方式。那就权当看个笑话吧。

网友A:
在芯片这一级很多采用复用的方法来采集AD的,并不是一路对应一个AD,用的模拟开关就可以,如芯片CD4066。
工业设备上,一般不会这样省钱,售后都够你折腾的。毕竟你的设备不是只用几个月,或者只做这一单生意的。

网友B:
交替采集是可以,但是你要考考虑的是时内出现异常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后继的售后

网友C:
既然是追加,當然要追加。
別搞有的沒的,替自己找麻煩。

应急是臨時,不是永久。

网友D:
模拟量本身极容易受干扰

网友E:
把模拟量想得过于简单了

网友F:
单独做增加的的设备吧!

网友G:
个人意见是不建议这样做,暂时看起来运行正常,但隐患是埋下来了,不知道会是哪一天爆发的。
现在是因甲方临时增加了设施而导致串口不够用,需要重新设计和制作的费用可以要求其负担,但是如果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那所产生的责任和费用就要由施工方承担了
最后再说一句,模拟量最好是专口专用,这个抗干扰能力,准确性等都有保障,这样交替检测还是感觉不保险,我有预感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QQ:611369538

网友H:
增加模拟量扩展模块最划算

网友I:
更换  超薄型PLC  就有空间了 例如台达dvp系列

网友J:
都正常还可以。若是A/D转换坏了,那不是接了几路就坏了几路,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K:
可以,注意继电器要使用信号继电器。

网友L:
这样做系统刚开始运行没多大问题,过个一年半年的,继电器触头会产生磨损,那时候你采集的数据就不准确了。碰到这样的事就不要将就着给客户用,万一以后有问题他们会把责任推给你;当时就改果断改系统,增加东西,费用由他们出,因为是他们的原因导致费用增加,增加的费用理应由他们承担。

网友M:
继电器采取双保险,程序做好危险测量程序,用另一路做间隔检测另外公用的一路,程序考虑公用的那一路的失控的报警

网友N:
继电器是有机械寿命的,建议你用电子开关
夜游神

网友O:
感觉smart PLC挺好的,为什么要用那些呢?
可能我小白没见过其它更好用的吧

网友P:
有1種AD 16通道的 工控轉換扳,支援485 Modbus,對於溫度不需要解析度很高的,適合使用。淘寶上一堆可以自已查。個人使用起來還蠻穩定的,只差解析度4-20ma 只能轉成0-4096.,不支援移動平均法。

网友Q:
不够用了就增加,而且做这一行的,最起码都预留20%的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