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急停开关是用常闭符号还是常开符号?

楼主(2018-02-02):
在学习资料中有时会看到说急停开关要用常开符号的,但从急停开关结构上来说应该是常闭的啊!为什么要用常开符号呢?是和PLC种类和厂家有关系吗?

网友A:
一般急停开关都用常闭,有些设备会根据不同情况选用常开

楼主:
就是说还是要根据实际使用的急停开关的机械结构来定是常闭或是常开。

网友B:
急停开关都是常闭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急停开关坏了或者线路断了,如果接的常开,那就无法急停了,如果是常闭就是一直急停,这样才能保障安全

楼主:
说的也是啊!但我好象确实有看到一些资料里说急停要用常开符号,所以还是有点晕!

网友C:
PLC里确实有好多用常开做急停的

网友A:
标准的是要用常闭的,有时候我们的急停要用不同的状态实现两个功能,就会用到常开。我使用过

网友D:
大部分用常闭触点,plc有时候用常开

网友E:
如果是靠线路做的急停用常闭 如果是程序上的急停 常闭常开都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一般有关安全的信号都选用常闭,表示信号在才是安全范围,一旦信号不在就是存在风险。像安全光幕、急停开关,连伺服的报警信号都是常闭的

网友F:
有一点别搞错了,PLC里急停信号的常开常闭都可以用的。按钮的触点一般用常闭的。
严格来讲,急停是常闭触点连接控制电源的,只要急停一触发,所有控制回路都要断电。
只不过很多人为了图方便,把急停按钮接到PLC输入后用PLC的程序控制急停,这样是会造成控制回路响应延迟,但这个时间非常短,一般要求不高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为了安全急停都是常闭的,除非非标的!!!

网友H:
急停必须常闭,常开是不符合标准。
有些会并一个常开信号到PLC,作为报警信号。
一般是急停常闭加安全继电器控制主要部份的电源。

网友I:
大部分常闭,修设备的时候也遇到过接plc用常开的。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J:
常闭是外部物理触点吧

网友K:
8楼说得对。PLC上常开,一般电路上常闭。其实也就是个习惯而已。没有什么必须的规范。

网友L:
急停按钮在实际电路中必须使用常闭触点,而PLC输入信号则可以使用常开或者常闭触点。如果使用了常开触点,则可以通过反指令达到相同的目的。
因为PLC之类控制是通过信号(程序)来控制的,所以既可以用常闭触点,也可以用常开触点。通常许多编写程序的人喜欢用常开触点。
同样,在PLC程序中编写的互锁、连锁触点,在实际电路中也必须同时采用机械触电点来进行互锁或者连锁,不要认为程序中编写了连锁或者互锁,实际电路中就不用使用了,否则用可能会出大事。

网友M(2018-05-29):
一般有关安全的信号都选用常闭,表示信号在才是安全范围,一旦信号不在就是存在风险。像安全光幕、急停开关,连伺服的报警信号都是常闭的,有的常开指在PLC编程中软接点接成常开,其实外部接法还是常闭,一运行自动闭合。

网友N:
对圩PLC而言,它只检索输入信号是(1)还是(0),若我们外部用常闭点,PLC得到的信号就一直是(1),那我们在PLC程序里就可以用常开点为急停信号了,反之则都反。

网友O:
急停開關接線時接常閉觸點,這就保證了設備的安全性,當開關壞了或者線斷了,設備就不會運行
急停接了常開觸點就會出現:按鈕損壞或線斷了時,設備扔在運行,在這種情況下設備出現問題需要拍急停時就出現急停不能使用,會出現安全問題
在PLC中的急停觸點用常開原因舉個例子
比如,急停解常閉,再接到PLC X1 ,設備通電PLC的X1是得電導通的,所以再PLC里常開觸點X1是導通的,常閉觸點X1是斷開的
語言表達能力有限,,,,,,見諒了

网友P:
急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得常闭,不管是不是连PLC,有人可能不服,我就说一个例子,当急停连常开时,电线接点松动或电线断路再或者急停按钮失效的时候,你无法知晓,此时急停就失效了;相反,急停连常闭时,一旦急停接点松动或电线断开,安全继电器或PLC立即知晓。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Q:
恕在下孤陋寡闻 实物的常开急停还真没见过没用过 能上个图让见识一下不?~

网友R:
以前厂里机器控制柜里急停都是用的常闭
拼拼拼

网友S:
16楼是正解

网友T:
整个工控行业都默认急停是常闭的,除非是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