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大家在接外单的时候,复制机台该如何收费呢?

网友A: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别谈什么复制,能省功夫就当是给自己发福利,凭什么要减费用,坚决不降价。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别谈什么复制,能省功夫就当是给自己发福利,凭什么要减费用,坚决不降价。

有道理,谢谢!

楼主:
这段时间到帮一家做非标的小厂搞了几台复制机台,这几台搞的是比较轻松,但刚开始搞开发机台的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由于机构和工艺的变更,现场改程序都不下10次,我打算复制的和前面的收一样的价格。

网友B:
應該是說先前就談好相同機台
只做一台收費多少
做N台以上才給折扣
不然只有兩三台的話
何必降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先前就談好相同機台
只做一台收費多少
做N台以上才給折扣
不然只有兩三台的話
何必降價?

由于是非标设备,刚开始压根就没想过会复制,所以也就没谈关于复制的价格,而且像这种设备注定了不可能批量生产的,最多做个两三台,以前看论坛有人提到复制机台价格折扣的话题,我现在是打算收同样的价格。

网友C:
个人觉得折多了自己亏,不折,貌似又不太好,折少点算了,看实际情况定吧,85折应该是差不多了

网友D:
你先把第一台的价格抬上去,把你的工时费,设计费,程序费都加上去,然后复制机台的就收取程序费,工时费。

网友E:
同意7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第一台的价格抬上去,把你的工时费,设计费,程序费都加上去,然后复制机台的就收取程序费,工时费。

谢谢!去年年底结清了,我是所有开发和 复制机台都是一个价,然后在总费用上面给予了一些优惠,对方也表示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折多了自己亏,不折,貌似又不太好,折少点算了,看实际情况定吧,85折应该是差不多了

折多了是划不来,毕竟第一台开发机台搞得确实很辛苦!

网友F:
挺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