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如题!我在触摸屏上的一个输入框和PLC关联了一个软元件为D0,
我现在在触摸屏中输入一个浮点数(即小数),如5.3,
此时我想让这个浮点数直接可以写到存在D0,D1中,要怎么做到?

注意,不是如何在触摸屏显示,我触摸屏可以显示可以写入小数,完全没问题!!!问题是怎么让这个小数直接写进D寄存器!!!

正常情况下,写个整数进去,如果要进行浮点运算可以用 FLT D0 DX 这样的形式先转换,但是现在要求是直接通过触摸屏在PLC中写入一个浮点数,PLC为Q系列的PLC!!

在网上找了一堆,问题跟我一样,但是很多回答都驴唇不对马嘴,根本没看清提问内容,希望论坛大神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我先-试试。

网友B:
没试过哦,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plc写个运算程序

楼主:
在写运算程序之前肯定要先采集到触摸屏给的数据啊!

我现在在触摸屏里输入的就是一个浮点数,常规D根本采集不到啊!

网友C:
不是选好数据类型就可以了么?
  • 下载积分:+1(cxz135875) 真是好人!
  •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

网友D:
    引用楼主超级电工于2018-02-02 22:03发表的 求助!!!如何在触摸屏中把浮点数输入到PLC!!! :
    如题!我在触摸屏上的一个输入框和PLC关联了一个软元件为D0,
    我现在在触摸屏中输入一个浮点数(即小数),如5.3,
    此时我想让这个浮点数直接可以写到存在D0,D1中,要怎么做到?

    注意,不是如何在触摸屏显示,我触摸屏可以显示可以写入小数,完全没问题!!!问题是怎么让这个小数直接写进D寄存器!!!

    1.確定触摸屏設定正確。<1>
    2.触摸屏輸入 1.234
    3.檢視PLC ---D0。<2>
    4.選32(1.23)。<3>

网友E(2018-03-07):
    触摸屏上选择数据类型32位浮点数,32-bit Float

网友F: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