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有ABC三个孔,要ABC,ABC这样走,请问plc程序要怎么做呢,

楼主(2018-02-03):
请问各位老师,有ABC三个孔,要ABC,ABC这样走,请问plc程序要怎么做呢,步进电机的!谢谢请问各位老师,有ABC三个孔,要ABC,ABC这样走,请问plc程序要怎么做呢,

网友A:
做个定位控制,流程控制加上一个循环就好了。很简单的啊

网友B:
圓盤還是直線?

网友C:
顺控指令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D:
顺序控制+循环!

网友E(2018-04-04):
顺控,传送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