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新手求解小疑惑,那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8-02-03):
自己随便编的,文件1能正常循环运行,文件2在1的基础上加了个小跳转,软件程序检查也没有错误,但是M0 ,M1一直不能置位,求解!!!!

网友A:
你这个1与2的程序完全都不一样了 。 2中的控制条件混乱,要x0有上升沿C1才会通,但C1通M8就通了。永不会置位M0, M1了。如果不让C1通,Y0不通会一直在复位M0,M1. 你置位了马上又复位了。
弄好了,谢谢
旭迈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