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如何新建FX5U程序?

楼主(2018-02-03):
GX works3我点击上面的新建工程,旋转FXCPU,结果调到WORKS2上了,但是works2上并没有FX5U的选项,怎么办,请教高手,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没有这个选项。处理选RCPU外,其余的都会跳转到WORKS2.

网友A:
新东西,没玩过

网友B:
用WORKS3,新建工程后选择CPU,直接选FX5,就可以了,选择不了,可能是你的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光阴2021

网友D:
上楼正解
无风不起浪

网友E:
处理选RCPU外,其余的都会跳转到WORKS2.

网友F:
GX works3 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