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新人求助

楼主(2018-02-03):
请问哪位大神们,威纶TK6070IP系统参数设置的工具条被隐藏了,如何能恢复出来

网友A:
在好好看下手册

楼主:
2楼,手册里没有 啊,你有的话,发我一份吧,
644423516@qq.com
,谢谢了

网友B:
小白一个,帮不上忙!唉.......自己就一个土电工,向来只是打打下手,接接线!这个主管都是用时间熬出来的!

网友C:
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去掉勾选隐藏系统参数设置工具条
重新下载进触摸屏
下载积分:+1(西瓜abc)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上 正解 !!

网友E:
都错了,人家没有源程序怎么办?哥教你,软件连接,屏幕校准后就会出来,如果是其他屏,后面有拨码
下载积分:+1(西瓜abc)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