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哪位大神见过这种东西

楼主(2018-02-03):
中频淬火设备上的东西,能不能说明用途

网友A:
可控硅!KK09-346可控硅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真诚感谢!

网友B:
晶闸管,这个大电流用的,
小电流用的电风扇电子调速就用这货。

网友C:
电子厂用的比较多

网友D:
这是中频静止变频器上的逆变快速晶闸管(KK)冷却方式:水冷 KP型是普通管一般用在整流电路 KK是快速管大多用在逆变电路 因为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的功率都很大所以晶闸管的冷却都是采用水冷方式 逆变管的关断时间是μS级 所以叫快速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各位,祝各位大神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