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如题,这种状况怎么能翻译成中文?

网友A:
韩国的机器喜欢用三星和罗克韦尔OEM  plc,可以用三星的软件,也可以松下的软件来编辑。这个只有自己翻译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翻译了很久,才把它翻译成英语的。触摸屏有些也是韩语的。但触摸屏大部分是英语的。

网友B:
这个能有什么办法?
用百度或者GOOGLE的翻译,这个准确率比较差。
或者花钱找懂韩文的人翻译。

网友C:
这问题确定很头痛,我这有好多程序也是韩文没办法转换。

网友D:
翻译软件很多,但只能逐条复制黏贴地翻译,专业性强的还翻不正确,要自己理解修改,很费功夫。

网友E:
折弯机的,没办法自动翻译,很多是外来语。

网友F:
屏上有标准韩文翻译还是没问题的,都是常用的技术方面术语。程序里面的就需要安装韩文系统或相应的编程时的系统才能显示,用中文系统是乱码的。例如上面的“自动运转,手动运转,入/出力(输入‘输出)”这样的画面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