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三菱plc怎样可以让一个D寄存器的数据缓慢增大?

楼主(2018-02-03):
用于一个按钮按下后,可以让一个数字0.5秒增加或减少一次,
现在用的是这样的程序
|X0|-------------------------[ADD D1 K5 D1]
可惜X0按下后数字增长的太快,怎样直观的做到0.5秒增长一次?
尝试过上升沿,但是按一下只增加一次,操作上比较困难

楼主:
刚刚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X|---|M8012|--------------------[ADD D1 K5 D1]
M8012用的是上升沿,这样勉强还能凑合,不知道那位大神还有更好的办法
爱家爱china

网友A:
你第一个程序是每个扫描周期增加5
第二个是用的固定脉冲
你可以用定时器,修改定时器的时间来达到修改速度的目的

网友B:
|X|---|M8013|--------------------(incp d0)
|X|---|M8013|--------------------(decp d0)

网友C:
m8013
----|^|---------------------[inc d0]
m8013 |
----|v|-------|

网友D:
T0 K5 INCP D0 上升沿

网友E:
M8002
| |-----------------------------[MOV K0 D0]
T0 k5
|/|----------------------------------------(T0)
T0
| |--------------------------------[INCP D0]

网友F:
如图所示!
下载积分:+1(504890094)

网友G:
无风不起浪

网友E:
http://ymmfa.com

网友H:
用m8013就可以了,1s的时钟脉冲!

网友I:
既然是缓慢增大,那肯定要用定时器啊。

网友I(2018-03-06):
7楼简单明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