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和三菱Q系列内置以太网通讯连接

楼主(2018-02-05):
组态王6.53和三台Q04UDEH一台Q10UDEH通过内置以太网通讯,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是那位大侠做过类似的通讯,如何设置的,按照组态王给出的设置一直提示通讯故障,可以拿资料或者程序交换

网友A:
加模块吧,内置的实在是难弄

网友B:
本论坛有类似的设置,很简单的

楼主:
2楼的能否详解,我按照论坛的方法设置了还是通讯连接不上,1楼的加模块现在看的话有点难度,这个项目是5个PLC协调工作的,如果加的话要加4个模块,模块还倒不是问题,关键是没有插槽位置了

网友A:
这贴看过了吗
唯一没搞懂的就是内置以太网的打开方式里面并不能设置对方端口号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7357.html

网友B:
TCP MC协议

楼主:
4楼的帖子也看了,按照4楼的设置同样是连接不了,5楼的TCP MC协议也都试过了,还是提示通讯连接不了

楼主:
我编程软件用的是GX Works2,组态王是6.53版